华硕PRIME X299-DELUXE有复位不跑码,死活不出SVID

楼主(2023-10-18):
小弟最近在修一片华硕prime x299-deluxe主板,测试用cpu是i7-7800X(cpu是好的,其他板子可以正常使用),症状是有复位不跑码(00),debug灯卡cpu。测量VCCIO、VCCSA都正常,100M、24M时钟信号正常,DRAMPG、PROCPG都正常;刷过了bios,示波器测到南桥有读bios;测量了DMI总线也没有断线,其他信号也都没有断线;测量cpu核心供电1.8v,应该是vboot…
重点:示波器测量svid没有波形,VRM芯片svid alert低电平了…维修一直围绕svid没波形这个点,目前陷入了困境,希望坛友朋友可以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补充内容 (2023-11-16 09:02):
板子已经修复了,问题原因简直了……是因为板子之前经常安拆CPU,一部分针脚压趴了,导致接触不良!太坑了~

网友A:
这种不好修,桥有问题也会这样,总之不好找的问题

网友B:
没有SVID怎么会出1.8V核心电压?比如你不放CPU,应该电压是1.7左右的默认电压啊

网友C:
cpu座子和cpu的pin脚洗板水刷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好修,桥有问题也会这样,总之不好找的问题

桥的各类动作都正常,很难让棒子打到它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SVID怎么会出1.8V核心电压?比如你不放CPU,应该电压是1.7左右的默认电压啊

是1.7V,看了图纸VBoot=1.7V,可能万用表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座子和cpu的pin脚洗板水刷刷。

这个都处理过,针脚锃亮

网友:
修好了吗?我也有两张X299,一张华硕一张技嘉,I5正常,上I7就有问题,只要上I7,华硕的就只能运行在最低倍频,技嘉的就不能亮机。头痛中,谁能给点意思见。

网友:
不出信号太难修了

网友D:
没vid,有核心供电,懵圈。不过你是专业的,示波器都有

网友E:
没vid,有核心供电,?

网友:
帮顶一下。感谢分享,精华贴也越来越有价值性了!

网友(2023-11-17):
初学者进来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vid,有核心供电,懵圈。不过你是专业的,示波器都有

新一点的平台VRM都会有VBoot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vid,有核心供电,?

新一点的平台有VBoot

网友:
学习!我也想成为高手,感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一点的平台有VBoot

楼主我图纸吗?能否提供一份,非常感谢

网友:
svig是什么东西

网友(2024-01-28):
楼主解决了吗?我今天也遇到类似楼主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