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H98MMB8D0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23-10-18):
一台荣耀笔记本 ,板号DAH98MMB8D0不开机,外接电源88mA,拆掉电池开机正常。接电池测公共点有7.8V供电,按开机键会有3V5V,1.05V秒掉,测BQ25713只有19 20脚有7.8v  没电路图不知怎么修,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BQ25713    27脚阻值0正常吗 我看DAH98AMBA电路图27脚是接电池正的

网友A:
帮顶,7.8v正常吗?感觉没得电脑上这个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顶,7.8v正常吗?感觉没得电脑上这个值呢

电池电压7.8V

网友:
刚查了下  BQ25713的27脚就是接地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3-11-18):
老板,电池不开机搞定了吗

网友(2024-01-30):
7.8V是22脚过去的应该 装上电池我这个7.8就变 16V 这个图我是找其它充电芯片的, 其实还是没有降压 电感上都没电,我的跟你问题一样

网友(2024-03-26):
也遇到一样的了,有没有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