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表 买哪个?

楼主(2023-10-18):
新手想学修笔记本和主板,功率想要230瓦或以上(现在很多游戏笔记本,适配器达到230瓦或更高)
新手阶段,不舍得买太贵的,大家有推荐吗,谢谢!

网友A:
看你的预算,大部分都买的是30V5A~10A的,价格再200~350之间,如果要功率高的一些的,例如60V10A~20A 100V 10A~20A,价格就要上到800多以上了。还有四位,五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预算,大部分都买的是30V5A~10A的,价格再200~350之间,如果要功率高的一些的,例如60V10A~20A 100V  ...

30v10A=300瓦,足够用了,有型号推荐吗,谢谢

网友:
很多维修大佬都有在BH站发布视频,你看看他们平时用的是什么款式的就知道了

网友:
看你的预算和要求了,要求不高可以淘个二手的,矿石论坛上经常有二手的货

网友:
可以选择二手的物美价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0v10A=300瓦,足够用了,有型号推荐吗,谢谢

MESTEK迈斯泰克、UNI-T优利德、迈胜都可以 30V 10A

网友C(2023-12-05):
选那种编程电源,可以设定输出电压和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那种编程电源,可以设定输出电压和电流的

贵吧?有链接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ESTEK迈斯泰克、UNI-T优利德、迈胜都可以 30V 10A

今天遇到一台拯救者本,30V ×15A=300W,真是越来越大了,看来10A的还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遇到一台拯救者本,30V ×15A=300W,真是越来越大了,看来10A的还不行

那也不是天天有,看自己预算把,喜欢的话,一步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那种编程电源,可以设定输出电压和电流的

原来编码器这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