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笔记本cpu降频维修

楼主(2023-10-18):
一台苹果a1466笔记本可以正常开机安装的windows系统,进系统出现速度巨慢,风扇狂转打开任务管理器查看cpu速度居然被降频到0.2G,关机进入苹果系统测试,开机一直按压D键进入自检,最后系统报错PFM006,
查看图纸资料检查ec总线,此机总线共5个总线,检查到SMBUS_SMC_3_SCL和SMBUS_SMC_3_SDA发现电压明显不正常2v左右,

这个信号是ec和U5810通信产生的,检查上拉电阻和PP3v3电压正常,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首先怀疑U5810问题,于是查看料板正好有相同配件,换上零件后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电阻阻值已经从原来的700欧变成1300欧左右,于是放心开机测试,果然电压已经显示正常的3.3v,装机再次进入苹果自检测试,报错信息已经消失,然后进入Windows系统查看,cpu主频已经正常。

网友:
感谢分享,受益匪浅

网友A:
这个通病还真是不知道,涨知识了。

网友:
感谢楼主,感谢迅维网,一天一点进步~

网友:
蛮少见的故障方式,维修逻辑清晰,感谢分享

网友:
没看明白为什么,为什么会想到直接去检查ec总线,求教?

网友:
技术牛,直接定位到故障点

网友:
这个还真不明白,是什么道理

网友:
楼主判断准确,直接锁定故障点,确实高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通病还真是不知道,涨知识了。

不一定是通病吧

网友:
为啥直接查EC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实战经验辛苦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花晨月夕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思路清晰,准确定位故障。

网友:
理论与实战的结合,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牛人愿意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感谢分享以后遇到可以秒了

网友:
谢谢分享!记录备用

网友:
怎么查到这个的

网友(2023-12-27):
这技术够牛,一针见血

网友:
风扇电路,,导致

网友:
直接就把故障锁定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