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 DA0TMBMB6D0

楼主(2023-10-18):
各位大神:
      请教一下

小米  DA0TMBMB6D0  REV

CPU 上管  0.014

公共点19V  已经修好。  取下 EC   3  5 V   有。

板上 电容 基本上 测完   只有两个  斜装的电容是  短了   但取下两个  电容还是 短

不知 这个是什么电。

下图 两面  一面一个  电容  斜装。

网友:
修好了吗 我测了一下我正咋修  这两个是短路

网友:
小米的一点图纸和资料都没有,真难修。。。。。。。。。。。

网友:
我都有几台小米的,直接放弃了,实在查不到任何资料。。。。。。。。。。。

网友:
一样的习惯电感上做记号

网友:
感谢分享,短路烧机不烫的话难找

网友(2023-11-20):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A:
上次板  已经修好  ,这几个短路的 电容  是对的  是 数字地 与什么地 之间 用的 电容

网友(2024-03-04):
引用 网友A:
上次板  已经修好  ,这几个短路的 电容  是对的  是 数字地 与什么地 之间 用的 电容

最后哪里问题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板  已经修好  ,这几个短路的 电容  是对的  是 数字地 与什么地 之间 用的 电容

哪里问题能分享一下吗?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