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1466黑屏和序列号修改

楼主(2023-10-18):
接修一台苹果1466笔记本板号为820-00165-a
故障现象为通电黑屏,检查后发现屏供电电感L7701上无屏的升压电压,

接着检查前级mos管Q7706,发现3脚无开启电压,再接着检查前级Q7707 5脚没有EDP_BKLT_EN开启信号,

顺藤摸瓜最终发现这个信号是CPU U0500产生的,

检查CPU工作电压正常,于是考虑刷写一个bios试一下,于是在网络上下了一个bios,费了一点时间刷写成功焊上bios,开机检查L7701发现已经有20v左右的电压出现,感觉机器应该点亮,于是装机测试,机器顺利点亮,按D建进入测试发现这个bios的序列号居然是一串c字符

,于是只有再度拆机 取下bios用winhex软件打开下载的bios文件,用ssn查找到序列号

,然后用机盖上的原机序列号覆盖保存文件,再次刷写修改好的bios,装机后再次自检序列号已经完美修改成功
附改写好的bios文件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刷一个确认好的修改ME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刷一个确认好的修改ME就OK了

看运气了,有时候下几个bios都不见得碰到一个正常可用的

网友:
我都是备份到电脑里,用的时候修改就好了。

网友:
佩服会修苹果主板的。。。。。。。。。。。。

网友B(2023-11-23):
手工更改序列号要crc32算验证码反序填入末尾的,否则验证失败还是不行

网友:
一波三折呀

网友(2024-01-09):
引用 网友B:
手工更改序列号要crc32算验证码反序填入末尾的,否则验证失败还是不行

怎么改可以完美呢,我感觉改了序列号以后,关于本机的年份就出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