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修了个Thinkpad t510掉电重启

楼主(2023-10-18):
首次学修笔记本,原来学修过下**车充电器,有点工具,就准备自己弄了,通过论坛知道是cpu上管问题通病,待机电流有60毫安,感觉明显高了,又没有热风枪,只好等买齐了工具再开始,买的120块钱的热风枪,一体式的,方便携带,上管在在多多6块9买了,以为是10个,结果是一个,第1次买CPU管子感觉也不便宜,还好拆下来换上去成功了,再三确认好方向没错,涂一堆汗油还是比较好弄的, CPU后面的大电容顺便也一起换了,因为背面就是CPU就没敢用热风枪,我是用老虎钳加电烙铁拆卸下来,查电路图这个电容是1000微法,换了三个470是uf的

安全起见也是用烙铁焊上去,看这乌龟壳管子散热够呛,用钢锯子锯了块散热片,用高温胶隔绝上点高温硅胶贴在后面,再用硅胶垫让热量传到背面的散热板上,这样应该会好很多,底板的黑色胶布刚好挡住了硅胶片就割开了一小块

在次侧电流20来ma,感觉是正常了,开机也正常,这个就是热风枪,在后面改了个航空插口。携带起来更加方便,这本质还是不错的,换上1080p屏幕ssd硬盘,感觉还能用个几年

网友A:
一直以来我很想知道会引发掉电的电容的波形长什么样

网友:
场管是通病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以来我很想知道会引发掉电的电容的波形长什么样

实际上我也没测过。推测波形应该是很多纹波毛刺,在质量差的充电器上的输出电压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