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A录播机

楼主(2023-10-18):
录播机一个同轴入口无效,厂家诊断后让换全套系统,有玩过的吗

网友:
只一个同轴无效的话,查查这个部位的相关电路吧,特殊产品很少有维修资料的,过保维修成本很高。那个信号是教师还是学生跟踪的,不用行不行?把这路画面屏蔽掉,录制时减少一个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