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蛇RZ09-0310不充电,5v不升压

楼主(2023-10-18):
雷蛇RZ09-0310不充电,5v不升压,2个type-c接口都是只有5v,公共点也只有5v没有升压到20v,使用电池可以开机,拆掉一个接口附近电容短路,还是不能够升压,2个type-c 口都不能升压,不能够给电池充电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直接改诱骗器就可以了,不用查电路

网友:
楼上的方法很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诱骗器就可以了,不用查电路

怎么修改?

网友A:
把诱骗器输出的电压直接接到充电芯片供电脚连接的保护隔离管上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诱骗器输出的电压直接接到充电芯片供电脚连接的保护隔离管上就行了

难度有点大,保护隔离电压也是5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难度有点大,保护隔离电压也是5v

诱骗器输出的是20V,直接把诱骗器输出的20V接过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诱骗器输出的是20V,直接把诱骗器输出的20V接过去就行了、

这个东西在淘宝可以买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诱骗器输出的是20V,直接把诱骗器输出的20V接过去就行了、

稳压电源直接手机typec接口,电压是20V,但是公共点还是没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诱骗器输出的是20V,直接把诱骗器输出的20V接过去就行了、

不用诱骗器直接接一个20v电压到公共点上可以解决充电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诱骗器直接接一个20v电压到公共点上可以解决充电问题吗?

只能连到保护隔离管的前面,不能直接飞线到公共点,不然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连到保护隔离管的前面,不能直接飞线到公共点,不然不充电

非常感谢,如果有电路图或者点位图就更好了,这款主板没有人修过

网友:
升压芯片边上有 程序芯片吗  有的话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