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问题是不是CPU坏了

楼主(2023-10-18):
我这里有一个dell 7559的主板,这个主板能触发,电流上到380MA,跑时序是到了vccin没有出来,后来查了CPU供电芯片,PU8,供电开启都有,之后测到信号PWM1_3PH_B/ICCMAX3B 有2V的电压(不知道这个2V是否符合)到mos管驱动芯片PU6的PWM角,这个芯片的开启和供电都有.但是PWM电感就是不出电压,我没有示波器,下管G极也没有5V保护,好像印象中测到mos管驱动芯片的升压电容接驱动芯片的一端有4.7V,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属于CPU短路的现象,测CPU电感阻值很多变,放一天阻值就是0004,多测一会有时候就0002,0001,0000都有出现过,自己的万用表是优利德的,不知道精度是否准确,所以就在这里找懂的高手给小白解答一下,是不是CPU坏了,不要说拆CPU就知道了,我没有那技术。

网友:
万用表只能测量平均值,阁下要是想长期从事维修还是要示波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