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赚点积分取点经,修华硕 B250M-K经过

楼主(2023-10-19):
新人报道,附上维修B250M-K主板不开机过程,本人没有修好过电脑主板,首次学习,请多指教。这个B250主板显示为通电,按电源风扇转,插蜂鸣器不响。看网上视频学得要刷BOIS,刷上和原来故障一样,原机测电压基本正常,没有CPU供电,各种猜测,桥不工作,IO不工作,BOIS没有读取,我连基本主板工作时序不懂,瞎搞。搞得一头雾水,逐渐看一些视频,网上剖析电脑开机时序,逐渐对电脑开机有初步认识,检查IO各个电压RSMRST3.3正常,供电正常,PWROK正常,测EPU的电源电压有,EN脚电压没有,最后看视频知道CPU供电是VCCSA 电压没有引起,同款电路查MOS管电压不对,前级NPN管基级无电压,拉低VCCSA电压,拆掉MOS管开机正常,没有图纸不知道这个三极管基级电压是哪里发出,现在开机一切正常。分享小白维修过程,中间走了不少弯路,算是半修好吧。

网友:
高手在民间呀,这都能修好

网友A:
两个管子分别是PQ1501和PQ1502

网友B:
应该上个视频连接,我也想看看

网友:
学习维修比较有悟性

网友C:
也是新人,来学习经验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两个管子分别是PQ1501和PQ1502

那你是两个都拆了?还是拆哪个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是两个都拆了?还是拆哪个管子?

两个管拆哪个都可以,这几天又在这里下载了点位图,研究了两天终于发现问题,PQ22O6管的BE结不良,导致5v电压不能拉低,从而造成拉低了PQ1501的C脚电位。最后这个主板是完美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上个视频连接,我也想看看

看B站的KK小虫,K150主板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是新人,来学习经验来了

欢迎一起研究哈哈

网友:
当是通病记下了

网友(2023-11-18):
欢迎一起研究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