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三星SCX-3401打印机换两个硒鼓了发黑呀

楼主(2023-10-19):
请问三星SCX-3401打印机复印原件怎么调整深浅?尤其是身份证复印件颜色很深看不到头像和字。

网友:
这是定影的问题,你换错地方了

网友:
打印文字清晰 带图的基本上看不出来说明还是设置问题尤其是换质量差的硒鼓表现出来的就越严重

网友:
打印正常测试页测试看看 只有复印黑说明设置有问题没有设置成身份证模式外加浓度没有设置 找个用过的旧的硒鼓测试就一目了

网友:
打印图片如果却黑那就把激光器换了就好了,高压板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2023-11-29):
这个是通病,新手吗?

网友:
激光器坏了,通病

网友:
兄弟也碰到过了,身份证就黑,其它都正常

网友:
电源高压板的问题 再就是激光器

网友(2024-04-13):
激光器坏了换个就可以了

网友:
遇到过,加了格之格粉就会这样,换另一个鼓没问题

网友:
安装完整版驱动试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是要用图片方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