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513键盘 不能用通病求救

楼主(2023-10-19):
华硕G513键盘不能用。触摸板可以用,键盘大小写都不亮,ROGB边边的灯也不亮。遇到二台了,BIOS升级过排除BIOS问题,键盘换过。都是带保修的机器,华硕话散热器流液拒保,不是厂家的问题设计问题太黑了。版号G513R-MV-VGT 6050A3348801-MB-A01

网友:
开机正常对吗?鼠标能用吗?独立显卡是不是43??你使用的时候电脑还有啥情况,你都没有说清楚,真是抓狂啊

网友:
所以怎么解决不能用的问题

网友:
是咋解决的呀?

网友:
刷键盘控制芯片程序

网友:
其他功能正常,就是键盘用不了

网友:
是不是IO的问题?看看控制键盘的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进去系统可以刷吗

网友A:
还是键盘芯片固件问题,上面的兄弟说加他微信说搞定花了50元,最后要说是我硬件问题,忽悠了50元。最后找人找了一台一样的读取出来刷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OG系列通病!!刷键盘固件程序。

华硕全系列键盘固件程序!微信:Yx098078951227

我前不久买的程序刷的过程中报错,也不行,郁闷,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键盘芯片固件问题,上面的兄弟说加他微信说搞定花了50元,最后要说是我硬件问题,忽悠了50元。最后找人 ...

我的型号是GL502VS,也是键盘不能用,悲观也不亮

网友(2024-01-08):
程序,贡献出来大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