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到一个华硕s5100u笔记本

楼主(2023-10-19):
刚接到一个华硕s5100u笔记本,开机运行很卡,经检查发现两组cpu供电一相有0.8V,另一相没电压,上下管G极为0V,控制芯片为ncp81236a,测39脚DRON为0V,41脚EN有1.2V,重刷过bios还是一样,请教大师们如何排查?

网友:
手上没有这个主板电路图,只找到这个控制芯片的局部引脚定义

网友A:
控制芯片为ncp81236a,你把这个芯片换掉试试,别等了,换掉你才知道是不是他的问题,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控制芯片为ncp81236a,你把这个芯片换掉试试,别等了,换掉你才知道是不是他的问题,去吧

手上没有这个芯片,定购要等三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上没有这个芯片,定购要等三天

那你去吧,淘宝客服在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去吧,淘宝客服在等你

反正这芯片不贵,凡事从简单的来

网友B:
另外,客户说他装有一个工具软件,只要进软件后把cpu的一项性能开关打开,就完全正常了,但我用我的硬盘系统排除了软件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客户说他装有一个工具软件,只要进软件后把cpu的一项性能开关打开,就完全正常了,但我用我的硬盘系 ...

cpu降频了吧。不要乱搞到时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降频了吧。不要乱搞到时点不亮

就是降频了,有一组供电没出来

网友:
换过控制芯片ncp81236a,是不是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