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掉电不开机

楼主(2023-10-19):
联想g50-80 nm-a361 开机电流0.34a出了平台复位信号后 瞬间掉电。测主板各个电压都出来了,二级电压也正常,先刷bios 故障依旧。这种故障没什么好办法 三板斧试试,加焊cpu吧,没bga风枪上部温度250度,下部加热台240度,。上电测试竟然好了,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好吧这也行啊

网友:
艺高人胆大,哈哈

网友A:
地下的加热台好搞笑,居然不是B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下的加热台好搞笑,居然不是BGA

咱这堪比红外加热全靠烤

网友:
不论啥方法,修好就好

网友:
邓小平说过  黑猫白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不管用什么方法,修好笔记本电脑,就是好方法,顶,楼主一下。

网友B:
不显示的机器可以大胆的搞搞,有显示就不要随便弄U

网友:
估计是CPUBGA虚焊引起,

网友:
这加焊确实震惊了

网友:
厉害了,学习

花晨月夕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会修的和不会修的都。震惊了

网友:
现在除了CPU容易出问题

网友:
前几天遇到台yoga 14,开机掉电,刷BIOS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显示的机器可以大胆的搞搞,有显示就不要随便弄U

说对了,上次一个动了一下U彻底不亮了

网友:
这个能用多久?

网友:
还有这样的加焊器

网友:
CPU 南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