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换电芯不能掉电吗 顺便鄙视一下这款电芯的做工

楼主(2023-10-19):
顾客哪来的华硕a441u  发热严重 电池没用。发热问题解决了(硅胶干涸)。一看这电池 卧槽 半裸的 这是华硕原配的吗 问了顾客才知被上一家换过电池,没用多久就坏了 。呵呵 这样光秃秃的电芯露在外面 也太偷工减料了 不知道原配的是不是也这样。

看起来 裸露的反倒更容易换电池。量了下三节 其中两节已经严重亏电。不管3721 三节全换了(三节全满电的) 接上去 依然不行 电池电量0.   突然想起好像换电芯不能掉电 。这次是第一次换。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666,这种换了也没用,带芯片的,如果电池已经被锁了,只能先解锁(带电更换电芯的前提是电池还能正常使用,只是电池损耗大)

网友:
你这有点不专业了

网友:
首先这电池原装就是这样的,再一个华硕的电池长期亏电就锁死了,必须解锁才行

网友:
华硕多年钱就这样了

网友:
[华硕] 笔记本换电池电芯确实不能掉电,必须保证原来的电池电芯不能亏死。

网友:
咸鱼有解锁套件卖

网友:
这么看,上家还是有经验的~无非是换的拆机电池,不耐用

网友:
这种神操作不安全不专业不严谨

网友:
换了不写程序一个样

网友:
电池不贵就换ba

网友:
估计是被锁了,需要解锁

网友:
你这弄的 还不如上家

网友:
这个电池买一个也买多少钱吧

网友:
现在的越来越难换电芯了,带电换也就算了,检测到有电池电压差太大也不行

网友:
已经买了电池换上 这里有个猫腻 需要装好触点螺丝 难怪我刚开始装上能充电不放电。怕接触不好 直接短接。客户之前在一家电脑店换过电池 压根用不了 还白花了200大洋。估计也是没接触,而电池长期不用 自然失效。

网友(2024-01-08):
换电芯不断电是常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