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1708无背光,背光排线接好,有背光没有图像

楼主(2023-10-19):
A1708拿过来不显示,拆开发现背光排线有折断,重新焊接好后开机有背光无图像,按住option可以出现选择磁盘界面,选择磁盘进入就一直有背光无显示

网友:
机器无进水

网友:
硬盘也排除了

网友:
奇怪外接不显示

网友A:
都能出盘符图标,看看是不是系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能出盘符图标,看看是不是系统坏了。

硬盘也换了一样

网友A:
重植下SMC,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植下SMC,看看吧。

感谢老哥评论,乌龙了,准备放弃了,想着刷个bios试试,结果就好了,哈哈

网友:
bios问题,刷了bios解决

网友:
建议:维修前先打开30度角看看屏幕是不是显示正常,再维修,

网友:
有事没事先刷BIOS,很多时候奇怪的问题刷BIOS都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