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 D830笔记本

楼主(2023-10-19):
电脑开机后,屏幕显示白屏,多次点按开机电源后,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关机后再次开机又显示白屏,请教是什么问题,感谢。
笔记本
戴尔
电脑
电脑开机

网友:
这老机器我要是没记错的话,独立显卡是通病。

网友:
你排除屏幕了吗?排除了的话修显卡吧

网友:
屏幕没有问题,故障已排除,屏幕无3.3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