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CPU供电是不是不能测量下管的管脚,必须测量电感或者电容的。

楼主(2023-10-19):
测量CPU供电是不是不能测量下管的管脚,必须测量电感或者电容的?我MOS管测出来只有0.3v,而且每一路的MOS管脚测出来都不一样,但是电感测出来都是是1.1v。

网友A:
测绿波电容之后的。
不过我的福禄克直接测mos的也可以,它是变化的信号,万用表里面应该有什么处理

网友B:
这里的测量最好使用示波器,因为万用便只能测量平均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测量最好使用示波器,因为万用便只能测量平均值,

我测出来只有0.3V,但确实也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绿波电容之后的。
不过我的福禄克直接测mos的也可以,它是变化的信号,万用表里面应该有什么处理

下管的那个引脚和电容还有电感的电压应该是一样的吗?

网友C:
没事看点电路图就知道了,下管测量d极,上管测量s极,如果方便就测电感最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事看点电路图就知道了,下管测量d极,上管测量s极,如果方便就测电感最简单。

现在就是上管的S极和下管的D极是一个电压,但是电感是另一个电压。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上管的S极和下管的D极输出的是一个PWM的方波信号,经过电感储能滤波后成为平滑的直流电信号。对于方波信号,万用表是测不准的,需要示波器来看。

网友D:
上管D极一般都是12V输入,S极输出1V左右电压到下管D极 我一般就测量上管S极或者下管D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管D极一般都是12V输入,S极输出1V左右电压到下管D极 我一般就测量上管S极或者下管D极

这两个电压就是跟电感不一样,我觉得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