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 触发不出CPU 供电 先难后易的维修方式先跳坑慢慢爬坑

楼主(2023-10-19):
战神 6-71-NH500-D02B  触发0.2A  各大供电正常无CPU 核心供电  更换 2979 电源芯片 刷EC  BIOS无效  更换CPU   南桥 依然不出CPU核心 供电   查DMI 总线正常  查CPU H_PWRGD  正常
CPU CLK 100M正常
CPU 复位 无
CPU复位来自南桥 拆掉CPU 测量对应点位阻值325正常
根据时序反向倒查发现 系统复位  PLTRST
查找信号对应连接倒从南桥发出
分别到  U20  74逻辑门芯片( 456脚输出这里起到同步  信号放大作用)
U5 显卡电源逻辑管理芯片  断开相关引脚依然 无PLTRST 输出 确定是南桥无输出 而非有输出被后级拉低
至此 故障点基本确定是南桥部分问题
仔细排查南桥外围各电容电感 发现U23  41.05DX_VCCSTG 无输出6脚开启电压为0.3V   来自U22  测量U22 一脚1.8V 23.3V   测量4脚对地阻值 35欧  拆除U23  阻值恢复正常 更换U23  CPU核心供电正常输出
查阅图纸发现1.05DX_VCCSTG是供给CPU 以及JTAG 总线上拉
file:///C:/Users/Y/AppData/Local/Temp/ksohtml10068/wps10.jpgJATG总线连接的是 南桥和CPU
尝试对地短接JATG 总线 CPU 供电不受影响  故怀疑可能是VCCSTG 供给CPU CPU 还要发出什么信号给南桥 但不确定 只是猜测

网友:
技术不错!理论扎实!学习了!

网友:
太有耐心了,干cpu,干南桥,有魄力!!

网友:
楼主还是有一些水平的,不错啊

网友:
理论与实战的结合,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如此宝贵的经验

网友: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加上图文并茂,非常详细。

网友:
技术非常好,厉害了!

网友A:
不应该是cpu供电正常再出复位的吗?怎么反过来复位影响cpu供电?            应该是VCCSTG供电不出影响cpu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是cpu供电正常再出复位的吗?怎么反过来复位影响cpu供电?            应该是VCCSTG供电不出影响cpu供 ...

核心供电要时钟复位 齐全了    CPU 工作了发出SVID 给电源芯片才出

网友:
我这台,,不出CPU供电 ,,,,是CPU问题

网友(2023-12-10):
应该cpu先有一个大概供电,然后再复位,svid再调整cpu电压吗

网友:
巧了前几天修台Y7000 一直放我这查了好久,最后是我自己发现也是vccstg电压没出来,所以没出cpu供电

网友:
遇到好多蓝天的板子 0.2几 0.3几 不出CPU供电的 一般看到南桥是SR40B 直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