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遇到芯片跟PCB板之间有胶的怎么拆?

楼主(2023-10-19):
热风枪新手。昨天拆修一块显示器电源板,拆一片SOP-16封装的TL494I,热风枪开到380度,吹了两分钟都没弄下来,后来开到400度,还是弄不下来,用镊子尖戳到芯片下面撬了一下,Bia唧一下,终于拆下来了,看芯片背面和PCB上,有两道胶。PCB板子都略有点烤黄了,好在铜箔没事,附近元件因为事先用高温胶带遮盖了,也没事。
你们拆这种IC都是咋搞?没拆之前从外观上也看不到它涂没涂胶啊。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网友:
上bga加热台

网友:
用除胶剂应该可以,我维修时用过,你可试试。

网友A:
BGA多加热一会,胶会自动脱落

网友:
cpu撬刀撬,手机维修用的那个

网友:
没有这么高大上的玩意。
我的问题是,这种没拆之前外观看不出来的,你们咋知道它有没有胶?锡融化了芯片还不动,就是涂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多加热一会,胶会自动脱落

就怕时间长了芯片挂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