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老款拯救者触发不亮机通病

楼主(2023-10-19):
我已没有修机了,胆识周边朋友机器有时候会修修,机器问题很简单简直就是捡钱主板型号:NM-A711 1.0

首先朋友拿过来说是上午用的好好的
中午关机去吃饭回来就开不了
拿到机器上电触发正常没有短路现象。电流一直保持在1.67左右不管内存拔插电流保持原样
直接找显卡背后4个电容拆了,NVDD这边的两个电容拆了即可

为什么拆掉原因,因为这4个电容都异常的发烫拆除后重新上电触发电流降下来了,触发电流0.67-0.89-1.32-0.98-1.5亮机
此机维修结束!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路过长经验了。

网友:
阁下的点位图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拆下来不用,换上去吗?

网友:
这是哪一年的机器?既然是通病,说明遇到很多了。?

网友A:
这是Vin电容  短了还能上电?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电容漏电了,下回遇到试试

网友:
这两电容是公共点的,短了漏电了应该没触发前待机电流就高了,甚至都没公共点电压不能触发了才对啊,真是奇葩故障。

网友:
这个机器电容漏电的地方好多

网友:
我用这个机器,修了几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Vin电容  短了还能上电?

不一定是短路,应该是不良导致发热异常。

网友:
技术非常好,厉害了!

网友:
高手,经验丰富,思路敏捷

网友:
高手修机就是不一样,电容温度高秒杀了

网友(2023-12-02):
这是怎么定位故障的?热成像吗?还是之前修过类似的通病

网友:
按说定电流1.67,电压都出了,这么大的电流,应该怀疑EC/桥/CPU短路坏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