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大红包酬劳 捷威gateway 触摸屏反着来

楼主(2023-10-20):
解决大红包酬劳 捷威gateway 触摸屏反着来好的机子触摸屏换到有问题的机子上故障也是一样的   屏线也换过
10台机器起码8台这个故障,触摸屏都是新订的 也是过重新安装系统安装驱动
这种情况应该排除硬件问题吧?会不会还是驱动问题 校准问题
解决大红包酬劳 解决大红包酬劳 解决大红包酬劳
解决大红包酬劳
解决大红包酬劳
解决大红包酬劳

网友:
系统问题的可能 性大吧

网友:
这个故障一般为驱动或者GPU问题也包括供电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