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坑货苹果MacBook Air啊

楼主(2023-10-20):
一台15款1466,背光芯片坏了无背光其他都正常,换完芯片背光好,触摸没反应,差开来一摸小板,手指头差点烫掉一层皮就是这玩意儿,STM32F

莫名其妙就短路了,一查小板100多

网友:
少挣点了

网友(点评):
就挺莫名其妙的

网友:
苹果搞得少,不过配件都比其他贵

网友(点评):
8年前的东西配件还这么贵~确实保值啊

网友:
我有小板要不,,便宜点出你

网友:
排线没插好之前烧了好几个 后来才知道 总之你只能换触摸板了

网友:
这个机器背光 是通病了吧  我过去也经常修到  不过我都是改的背光

网友:
搞个拆机的。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厉害啊

网友:
这种情况确实遇到过,直接换个触控板或者换个触控板小板

网友:
苹果直接用单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