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主板BIOS

楼主(2023-10-20):
华硕P8B75-M主板BIOS
注意:
       1.主板型号为P8B75-M,   75后面直接一杠.-M后面无字母.
       2.此主板上有两颗BIOS芯片,但不是双BIOS..
         它是一个BIOS文件被分为两部分.分别存入两颗芯片.8=4+4 或8=5+3.不是8=主8=副8...切记....
       3.此BIOS文件分左右里外两个文件,不能通刷.必须对应位置.切记....
       4.此BIOS文件只能通过编程器刷入..刷之前请确认主板型号..刷之前请备份好原BIOS文件..切记....

P8B75-M右外1701BIOS

P8B75-M左里1701BIOS

网友:
自己先占下

网友:
老主板 没人需要了。。

网友A(2024-06-11):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我也是这个主板。 这个主板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支持1600内存条。 一设置就开机不了,不知道和ME固件有没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我也是这个主板。 这个主板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支持1600内存条。 一设置就开机不了,不 ...

我用的就是1600的,能支持.

补充内容 (2024-6-12 10:03):
我没改BIOS设置 就默认的.

网友(2025-01-18):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就是1600的,能支持.

补充内容 (2024-6-12 10:03):

是CPU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