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这绝对不是普通硅脂!cp

楼主(2023-10-20):
在线等,这绝对不是普通硅脂!cpu粘上了  何解? 加热  除胶剂 洗板水 酒精 都整不下来!

网友:
固化硅橡胶 硅同导热胶

网友:
这是装的不管修的

网友A:
这是用了704硅胶啊,耐高温的,只能用刀片插进去了撬

网友:
必须大力出奇迹!哈哈哈

网友:
这玩意散热效果还不错  I7 9700F  4铜管散热器 FPU拷机才60度

网友:
如果是硅橡胶,用裁纸刀片中间割

网友:
先前也遇见过这种情况,用胶纸片插进去来回晃动才拿下了。

网友B:
楼主,是用金刚丝拉开的吗?

网友C:
这得多暴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用金刚丝拉开的吗?

金刚丝不好使,下丝的地方都没有,刀片定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得多暴力呀,,,,

暴力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了704硅胶啊,耐高温的,只能用刀片插进去了撬

刀片硬定进去的

网友:
太暴力了。。。

网友:
这个胶用来粘南桥散热片应该不错吧?

网友:
这是导热硅橡胶吧。。。

网友:
  太暴力 太残暴了。

网友:
太无语了,这个跟胶水有得一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