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43-ud3l断电重启问题

楼主(2023-10-20):
请教下 IT8268R     1脚3.3v    2脚3.3v      13脚3.3    27脚0v是正常的吗      还是2脚应该是1.2v

网友A:
2脚应该是3.3v,27脚应该是3.3v ,建议更换IT8268R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脚应该是3.3v,27脚应该是3.3v ,建议更换IT8268R芯片试试?

感谢   没这个元件   我试试把2脚和27脚 连起来  看看     论坛里也有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