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80g板号DABKLG屡烧PQ80复合管

楼主(2023-10-20):
原始状态为不触发,看到大小写正常了以为捡大漏(二修机干过桥干过bios换过短路的电容但估计是三板斧,充电芯片那里的问题),接上屏幕,可以进bios不能进pe不能进系统,论坛搜一下说pq80容易坏,换了上电还是一样,断电打值一脚又跟pl25相连阻值只有2,去查相位脚确实没有阻值,换了电阻阻值恢复,从别的板子拆了和ISL95808HRZ-T差不多的装上去,又用pk616dy代替了AON6996管子,此时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认识的大神说这两个管子pq80和pq81的G级应该是一样的,但我的pq80G级为500多的阻值,pq81为400多,抱着侥幸心理又上电还是挂壁,又找芯片又换复合MOS管,心想是不是拆的芯片有问题,换了还是一样,型号一样的芯片只是丝印不一样,阻值还是500多上电还是挂管子,我把pu32和pu35换了位置,pq80不挂了,pq81又开始挂,他俩的MOS管都是pk616dy,pq80那边的自举升压电阻电容也换过,就是无法做到两个管子的G级阻值一样,于是我把两个芯片全部换成料板拆出来的,两个管子G级终于一样了,都是500多,果然,上电两个管子都挂了,我前面CPU也换过了估计有可能也得挂,我现在就搞不懂了到底是哪一步的问题导致的,昨晚研究的太晚现在都模模糊糊的

总结:华硕fx80g PQ80上电就烧,复合管AON6996用pk616代替,ISL95808HRZ-T芯片用ISL95808HRZ-T-1-GP(还换过其他的)代替,PQ80G级阻值500多,和PQ81G级不一样,调换位置则烧PQ81,症状:可以进BIOS进系统和进PE掉电,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师兄师姐,你们是怎么解决的,CPU已经搭进去了一个了。目前看,只要调换了协控芯片就会烧另外一路,是不是这个芯片必须要装原机的呀,淘宝都没找到丝印一样的

网友A:
很多教程说是要用改良版的复合管,我也没有用过,抱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教程说是要用改良版的复合管,我也没有用过,抱歉啊

他们说的应该是为了散热,害怕返修把,我这个开机都开不了进系统加载页面看到电流突破1.7mos就直接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们说的应该是为了散热,害怕返修把,我这个开机都开不了进系统加载页面看到电流突破1.7mos就直接炸了

我自己办公的就是这款电脑,也担心烧CPU,我都想去搞改良版的,主要这电脑CPU上下管特别容易烧掉

网友:
CPU挂了,很明显,这个机就是个坑

网友(2025-12-31):
路过看看,等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