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Latitude 7280 不过隔离一例

楼主(2023-10-20):
接修客户一台dell 7280本本,故障是不触发。
上可调电源,待机0.05V偏高。拆机测无待机3V、5V,再测公共点无电压,证明没过隔离。
怀疑隔离管不良,换之依旧不过,偶然镊子触碰G极,公共点有电压了,拿开又没有了,怀疑是其偏置元件变质所致。
在论坛找到图纸(DELL CAZ10 LA-E122P Rev 1.0),根据图纸找到隔离管PQ9的偏置元件电阻PR12、PR18和电容PC6,吹开测2个电阻确实很大(都是1MΩ),而图纸上标的PR18(49.9K)PR12(499.9K),相差甚远,找来相同阻值电阻换上,以为好了,上电一测,还是一样不过隔离管。
顺着线路往前追,测驱动管PQ6正常,再往前PU1是一个逻辑门芯片MC74VHC1G08DFT2G,测5脚无电压,4脚输出为0,该芯片不工作后面的元件也就不工作,所以插上电后PU1就应该有工作电压才能驱动隔离管工作,查其5脚+3.3V_VDD_DCIN来自PU2(AP2204RA-3.3TRG1)是一个直接从+DC_IN转为3.3V的芯片,测其输入2脚为19.5V,输出3脚为0V,证明PU2坏了,吹下来该芯片后直接用可调电源3.3V接到其3脚,发觉电流有点大(0.05A),是不是后面有短路才损坏这个芯片的呢?
为了排除与+3.3V_VDD_DCIN连接的元件,在PDF阅读器上面搜索+3.3V_VDD_DCIN,出来6个连接点,其中有3个点是连接到100K的电阻上的可以排除,1个点连接到1K的电阻上的也可以排除,其余的点1个连接到二极管PD1801,1个连接到逻辑门芯片PU1的5脚。短路点应该就在这2个元件上,没有热成像只能一个一个吹下来排除。
吹下PU1测电流稍微降了一点(应该已经坏了),但电流还是偏大,再吹下二极管PD1801,电流没有了,证明短路是在二极管PD1801的后级,再继续排除与二极管PD1801连接的点,发现连接这个点的又有1个逻辑门芯片PU903和1个LM393芯片,本着先简后易,先吹下逻辑门芯片PU903,再上3.3V,发现电流正常了,看来就是这个逻辑门芯片有短路造成的。
从料板上找到2个逻辑门芯片(型号不同但原理图相同)换上,恢复原来拆下的元件,再接上3.3V到+3.3V_VDD_DCIN的点上,待机电流正常。
由于料板没有找到AP2204RA-3.3TRG1的3.3V转换芯片,只能上某宝购买,配件回来装上后,再测公共点无电压,一切正常,开机触发,OK
总结:本故障是因为两个逻辑门芯片损坏造成的,电流过大而烧坏了3.3V转换的待机供电芯片,从而使隔离电路不工作。
另外不明白的是,图纸上的两个电阻PR12、PR18的阻值与板子上的阻值完全不同,相差甚远,亮机后又换回原来的1MΩ,工作却完全正常啊。
最后,上亮机图:

网友:
标的电阻和实际电阻不一样也正常,分压电阻,只要分出来需要的电压就行

网友:
有图有过程,点赞

网友:
有图有真相,看着方便,学的实惠,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分享人维修经验很好,路过,学习,谢谢。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真厉害

网友:
打错字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有图看的方便明白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实践经验!学习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2025-02-27):
写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