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5gt3.3v短路

楼主(2023-10-20):
华硕fx505gt 3.3v短路南桥坏了,拆下南桥后,阻值028,个人感觉还是低,大家有主板的帮忙量一下3.3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
正常值应该在280以上,你可以用3V继续烧鸡

网友:
楼主进展如何,修好了吗?

网友:
28明显还有短路,继续烧吧

网友:
阁下如今进展又如何??修好了吗

网友:
3.3电感的阻值有的是370,有的是460

网友:
网卡拆了看看

网友:
28不一定烧得出来吧

网友:
先用烧鸡大法,不行就排除法按个拆。

网友:
维修不易,辛苦了!感谢分享

网友:
直接烧机吧

网友:
正常两百多以上了

网友:
EC也挂了吧 测下对地

网友:
差不多100-300阻值!

网友:
有高电阻了不好测

网友:
老机器了,还在坚持,,,,,,,,,,,,,,,,,,,,,,,,

网友:
我的也是,短路找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