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一体机换屏后图像红蓝互换

楼主(2023-10-20):
接修一台联想一体机,A10 520-24ARR,屏碎,淘了一块拆机屏,装机显示正常,图像绿色正常,红基色和蓝基色互换了,红色却显示成蓝色,蓝色显示成红色,屏是三星屏;LTM238HL06,现在不知如何操作,本人主修空调和冰箱,电脑好少修,烦请各位大佬给个宝贵意见

网友:
屏是原型号的吗

网友:
是原型号,不知是程序问题还是屏本身问题

网友A:
拍张照片,你认为的红跟蓝互换是啥意思?原型号的话大概率是二手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张照片,你认为的红跟蓝互换是啥意思?原型号的话大概率是二手屏有问题

就是这个样子,用测屏程序测蓝色却显示红色,看视频人脸是蓝色的

网友B:
Panel ID不对  要重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anel ID不对  要重调

师傅有调整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傅有调整方法吗

要图纸  然后搜Panel 这个字串。联想 就喜欢搞这些  。还有一个办法  你换原型号屏   不要改型号 一般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