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粉色五环电阻阻值是多少?

楼主(2023-10-20):
这3个已经撬起一个脚的粉色五环电阻阻值是多少? 为什么都是粉色的?粉色代表什么?两个一样的黑紫银金绿是多少欧?另一个是棕橙银金绿的又是多少欧啊?有没有大拿能说说一下?在线等,谢谢!!

网友A:
最上面2个为0.17欧,下面一个为0.13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上面2个为0.17欧,下面一个为0.13欧。。。。。。。。。

谢谢大拿!  能否用在线五环电阻计算器算?粉色又代表什么哩?

网友:
粉色什么也不代表

网友:
这检流电阻吧??

网友:
粉色代表骚气

网友B:
这种是不是就看前四环 当四环的看就行了?xx银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不是就看前四环 当四环的看就行了?xx银金?

问题是绿色环代表什么?中间银色又代表什么?

网友C:
重点是如何理解色环读数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色环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重点是如何理解色环读数

金负一银负二,绿环去掉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金负一银负二,绿环去掉读,

哪有这样的哟,绿环毫无用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