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54C不触发

楼主(2023-10-20):
     型号:华硕X54C  版号:K54C REV 3.0   故障现象:不触发
     老电脑低价收购回来的,到手是可以亮机的只是不识别硬盘。拆下硬盘看了看居然不触发了,你找谁说理去?在我眼皮底下坏的,太气人了。

    此主板有点位图没有图纸。测量各个电感没有短路。上电测量+3VA  +5VA  +3VA_EC 都正常  EC_RST#电压:3.3V 正常
    测量+3VO +5VO全部为0V不正常。他们是RT8206L产生的,测量RT8206L条件正常,14脚ENBL_5VSUS为2.4V不正常。27脚ENBL为0V不正常。手上有一个RT8206A更换上故障依旧。14脚27脚分别受控于EC80脚和86脚。测量发现没有短路,芯片也没有发烫。

断开SL3008,EC86脚恢复为3.3V,证明EC正常,后级拉低了VSUS_ON。断开第二个节点PSL8104,发现前级VSUS_ON正常,证明是后级VSUS_ON_PWR拉低了信号。继续排查此信号连接PR8147,PRN8100,PSL8105。先断开PSL8105故障依旧,证明芯片RT8206A为正常的。拆除PR8147故障依旧,最后拆除PRN8100故障排除。

此排阻是一个1M的下拉排阻,由于没有料件暂时没有安装,电脑能正常开机。不知道不安装会不会有问题,欢迎网友积极讨论。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华硕的厂商本来就已经很省材料了,有的话最好装上吧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5442-1-1.html

网友:
理论与实战的结合,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5442-1-1.html

乱说,这帖故障早遇见了,那是分压电阻。我这里是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