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350-HDV CPU/北桥供电隐藏软故障维修--相间电流不平衡

楼主(2023-10-20):
本人垃圾佬喜欢业余修板子玩,平时多潜水,仔细拜读过月饼、船大、轩辕等大神的帖子,受益匪浅!

我碰到的大多数故障也不值一提,这次的一个还有点意思,也发帖记录一下,不专业的地方还请大佬指正!小黄鱼收一个华擎B350,说是风扇转一下就停,AM4还是比较好修的,就收了玩玩

卖家还说希望我修好,看着它焕发新春 哈哈

故障果如描述,保护的主板还是测下CPU的供电MOS,都OK,保守点还是先上个坏U X4 950,这个U就是某次未测MOS管直接上电的时候壮烈了,但是没彻底烧死,可以用来测供电就是可以有复位但是不跑码,完美!
结果还是保护,测12V短路,烧鸡发现原来是北桥的上管短路了,我之前修过的板子就没碰到过北桥MOS短路的,漏测了它。

供电芯片ISL95712、辅助PWM ISL6624(丝印5AZ),这个辅助芯片我之前修过好几个挂了的。

VDDNB有三相,phase 1由95712直出,2和3由两个5AZ提供,短路的是PWM3_NB,
接下来就简单了,拆上下管再上电,还是保护,
拆该相5AZ,OK换5AZ,上电,测该相波形OK。

phase 3 上管

phase 3 下管

维修结束!才怪!

摸着这两个5AZ都蛮烫,手放上去最多一秒钟,而且phase 3的上下管好点但是也很烫,
我发帖求助也暂时没什么发现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9965-1-1.html

估摸着上家的5AZ就是这么烧掉的,我对这个芯片没啥好印象,但是也不至于这么不堪还是有什么隐形问题没修好,如果这样下家肯定用不了多久,弄不好还得烧U。

我们爱好者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虽然都是野路子但是我们喜欢穷追猛打,不搞三板斧(主要是没有BGA干不了桥

VDDNB的三相,只有phase 2的管子温度还正常,其他两路的温度都较高,我第一反应是电流不平衡,这些主流的PWM都有精确的电流采样和相间平衡的能力。

上图4个公式表示,通过调节各相PWM的脉宽,每相电感和PCB电阻差不多的情况下,拉平各相位之间的电流差,使负载电流尽可能平均分配到每相。

查看ISEN_NB 1到3,有阻容网络组成,测试这3个引脚,1和3为1.28v,2为1.24v,datasheet里说9mv就触发电流不平衡动作,那么这里一定是触发了这个操作。

先看采样部分,这一部分比较复杂,观察无元件有发霉等异常,简单测下电阻值基本都相同,问题应该不在这里!

看ISEN引脚其实是phase 2出了问题,看看波形,马上就发现了异常

上管波形和phase 3比感觉有点勉强,后面还带一点2v左右的震荡这样子

下管波形是phase 3的两倍宽。都是500ns石基

这就不对了,比比主控出来的PWM2NB和PWM3NB看看:

2 是 3的两倍宽,但是出来的UG脉宽却差不多,LG脉宽才匹配PWM。

由于phase1和3的上管波形一致,那么基本断定是phase 2 出了问题,

摆在我前面有几条路:
1. sense电路问题,前述基本排除
2. 主控出了问题,把PWM2的脉宽搞错了,由于sense引脚电压和主控出来的波形一致,基本也排除
3. phase 2的5AZ也不良了

4. phase 2上的Rug、Cboot等其他阻容元件不良

我动手之前喜欢动脑,最不喜欢把主板搞得乱七八糟,不到万不得已不动风枪。

但是1、2已经基本排除,另外几个猜测只能依靠风枪来验证

再换5AZ,故障波形依旧

在线测Rug 2.2正常
升压电容,换之,涛声依旧。。

没思路了,看着烦,先扔一边,

维修就是这样,有时候死也想不到,但是有时候又灵光一现!

今天突然想到故障上管的波形:

这个波形原本上拉的宽度要和VRM给它的PWM2_NB一致,
这个后面半截却如中年男人一样早Xie了,

打直7M欧姆正常,要么是升压电容容量不够早xie,这个刚才换过了,
要么是。。MOS管不良?

上管换一个4C09B试试,

phase 2漂亮的波形出来了,

两个5AZ也不再发烫,只是正常的温热
轻松烤鸡!

总结:
修好短路之后似乎正常亮机工作了,可是不知能用多久就又会烧PWM和上下管;
隐形软性故障是相间电流不平衡导致其他两相工作加重,长期会损坏PWM和MOS;

给卖家回个消息嘚瑟一下,做一个有始有终靠谱的人

 会员1218814300鑫豆2026-4-13 10:51
 会员1343568300鑫豆2025-7-7 11:04
 会员1592759300鑫豆2025-4-13 15:37
 会员1540007300鑫豆2024-12-23 21:18
 会员597958300鑫豆2024-12-1 20:50

网友A:
业余的装备那么屌吗,NB啊,佩服啊,海鲜市场的东西你也敢碰啊,里面水太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业余的装备那么屌吗,NB啊,佩服啊,海鲜市场的东西你也敢碰啊,里面水太深了

业余垃圾佬瞎玩玩,装备都是便宜的垃圾
小黄鱼的板子我玩很多了,少数桥坏了,大多数都是简单故障,更搞笑的是20%的根本没问题直接点亮,应该是卖家的其他配件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业余垃圾佬瞎玩玩,装备都是便宜的垃圾
小黄鱼的板子我玩很多了,少数桥坏了,大多数都是简单故障,更搞 ...

你这是垃圾佬?会的有点多了,点位图纸都会看了,你这主板买成多少钱啊?那很多中高端的主板你可以试试水了,Z97和更高的我看海鲜市场也很多的,不过都是100-200不等甚至更贵的,你这是看了多少教程和学习了哪些知识尼,一起讨论下,相互学习,话说你是按时许修的,还是瞎修尼?感觉你修起来有一套自己的办法,还是很NB的,AMD我几乎都没玩过,现在都快忘记光了,都快不会玩了,也是对维修有一丝热情,看到给予主板第2次生命还是很欣慰和有成就感的,现在论坛系统化的教程感觉不多了吧,几乎都需要要报名系统学习了。你怎么学的,你这示波器看起来挺便携的。

网友C:
你好,那示波器的说明书你还有吗,能否拍照发一份给我,我的示波器没有波形输出,不知道是坏了还是我操作不当。

网友D:
这种维修,如果是经验主义者,摸摸哪儿发烫厉害,直接一整套换掉,基本不考虑分析波形什么的

网友:
很多CPU空载时,只有一路大输出,其他小输出节能, 发热就不正常了

网友E:
同是业余辣鸡佬,但我装比你好,技术比你菜。我也经常遇到正常使用但是mos温度高的主板,一直没找到原因

网友F:
一个业余的都这么厉害,你叫专业的怎么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是业余辣鸡佬,但我装比你好,技术比你菜。我也经常遇到正常使用但是mos温度高的主板,一直没找到原因

可以正常开机使用就行了呗,等坏了再说,同城我来看看你的装备:ciy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垃圾佬?会的有点多了,点位图纸都会看了,你这主板买成多少钱啊?那很多中高端的主板你可以试试水了,Z97和更高的我看海鲜市场也很多的,不过都是100-200不等甚至更贵的,你这是看了多少教程和学习了哪些知识尼,一起讨论下,相互学习,话说你是按时许修的,还是瞎修尼?感觉你修起来有一套自己的办法,还是很NB的,AMD我几乎都没玩过,现在都快忘记光了,都快不会玩了,也是对维修有一丝热情,看到给予主板第2次生命还是很欣慰和有成就感的,现在论坛系统化的教程感觉不多了吧,几乎都需要要报名系统学习了。你怎么学的,你这示波器看起来挺便携的。

对的,互相学习

这个示波器使用还是方便,体积小开机快,适合迅速试用一下,虽然我也有一个固纬的100m带宽 1gs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那示波器的说明书你还有吗,能否拍照发一份给我,我的示波器没有波形输出,不知道是坏了还是我操作不当。

早丢了,auto测标准方波没用多半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维修,如果是经验主义者,摸摸哪儿发烫厉害,直接一整套换掉,基本不考虑分析波形什么的

是的,专业维修师傅是应该这样搞,甚至这种软故障就直接换版了。但作为垃圾佬就是要找到根本问题,用最少的配件修好目标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一个业余的都这么厉害,你叫专业的怎么活?

为了搞钱可能还是换板比较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是业余辣鸡佬,但我装比你好,技术比你菜。我也经常遇到正常使用但是mos温度高的主板,一直没找到原因

来照片秀一下装备

网友G:
支持大神,大神就是厉害

网友H:
楼主也是用心 了  让我们这些修电脑几十年的自愧不如

网友:
示波器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也是用心 了  让我们这些修电脑几十年的自愧不如

你们是发财的所以要快修,我们是玩所以要搞清楚

网友:
300多好像,淘宝入的

网友I:
这小示波器挺好用的样子,好不好玩?多少钱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这小示波器挺好用的样子,好不好玩?多少钱买的

300多,也就是个玩具,主力机顾伟60M电源部分坏了还没来得及修,先用这个凑合下
垃圾佬嘛,装备也基本都是捡垃圾捡来的

网友:
学习了,下次注意

网友I:
引用 网友B:
300多,也就是个玩具,主力机顾伟60M电源部分坏了还没来得及修,先用这个凑合下
垃圾佬嘛,装备也基本都是捡垃圾捡来的

你这么说我就惭愧了,无论是工具还是技术都甩我两条街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图文并茂,非常详细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么说我就惭愧了,无论是工具还是技术都甩我两条街

互相学习

网友:
装备是真不错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支持大神,大神就是厉害

业余水平哈

网友:
瞎玩的,都是捡垃圾来的装备

网友:
这么厉害的大佬,你要是业余的,那我不玩了

网友:
小白前来学习

网友J:
懂得维修,还懂得分析,这叫业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懂得维修,还懂得分析,这叫业余吗?

过奖过奖,真的是业余垃圾佬

网友K:
这专业程度,令我乍舌。

网友:
,仔细拜读过月饼、船大、轩辕等大神的帖子,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专业程度,令我乍舌。

兄台过奖,完全业余如假包换

网友L:
好文拜读吧,业余垃圾佬一枚,感同身受。现在技术发展太快了,好多领域感觉无所适从,,向楼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L:
好文拜读吧,业余垃圾佬一枚,感同身受。现在技术发展太快了,好多领域感觉无所适从,,向楼主学习。。

互相学习

网友:
机构开始发你看公司发你

网友:
谢谢您分享您的经验

网友:
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

网友:
大师傅 历害害了 太棒了

网友:
我们是玩所以要搞清楚

网友:
知识就是金钱啊,好的贴子都是收费的

网友:
初学者进来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了搞钱可能还是换板比较效率高

哈哈哈哈  现在的市场很多挂着维修牌子 只会换换换的人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帮顶一下。感谢分享,精华贴也越来越有价值性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垃圾佬?会的有点多了,点位图纸都会看了,你这主板买成多少钱啊?那很多中高端的主板你可以试试水 ...

给你发份船长维修视频教程 加我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M:
给你发份船长维修视频教程 加我发

版主大哥,我昨天写了篇帖子但是格式有点问题,最后几张图是多出来的但是我编辑模式下又看不到它们,咋整?

网友:
这个非常好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M:
给你发份船长维修视频教程 加我发

怎么加法尼,在哪里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大哥,我昨天写了篇帖子但是格式有点问题,最后几张图是多出来的但是我编辑模式下又看不到它们,咋整 ...

加我处理13691708525

网友B:
加了,原来是版主美女

那篇饼哥帮我搞了,这篇也有这个问题 ,方便的话就拜托编辑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了,原来是版主美女
那篇饼哥帮我搞了,这篇也有这个问题 ,方便的话就拜托编辑一下了

是这篇的最后一张图,我在编辑模式下看不见,需要删除

网友:
本人垃圾佬喜欢业余修板子玩,平时多潜水,仔细拜读过月饼、船大、轩辕等大神的帖子,受益匪浅!

我碰到的大多数故障也不值一提,这次的一个还有点意思,也发帖记录一下,不专业的地方还请大佬指正!小黄鱼收一个华擎B350,说是风扇转一下就停,AM4还是比较好修的,就收了玩玩

卖家还说希望我修好,看着它焕发新春 哈哈

故障果如描述,保护的主板还是测下CPU的供电MOS,都OK,保守点还是先上个坏U X4 950,这个U就是某次未测MOS管直接上电的时候壮烈了,但是没彻底烧死,可以用来测供电就是可以有复位但是不跑码,完美!
结果还是保护,测12V短路,烧鸡发现原来是北桥的上管短路了,我之前修过的板子就没碰到过北桥MOS短路的,漏测了它。

供电芯片ISL95712、辅助PWM ISL6624(丝印5AZ),这个辅助芯片我之前修过好几个挂了的。

VDDNB有三相,phase 1由95712直出,2和3由两个5AZ提供,短路的是PWM3_NB,
接下来就简单了,拆上下管再上电,还是保护,
拆该相5AZ,OK换5AZ,上电,测该相波形OK。

phase 3 上管

phase 3 下管

维修结束!才怪!

摸着这两个5AZ都蛮烫,手放上去最多一秒钟,而且phase 3的上下管好点但是也很烫,
我发帖求助也暂时没什么发现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9965-1-1.html

估摸着上家的5AZ就是这么烧掉的,我对这个芯片没啥好印象,但是也不至于这么不堪还是有什么隐形问题没修好,如果这样下家肯定用不了多久,弄不好还得烧U。

我们爱好者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虽然都是野路子但是我们喜欢穷追猛打,不搞三板斧(主要是没有BGA干不了桥

VDDNB的三相,只有phase 2的管子温度还正常,其他两路的温度都较高,我第一反应是电流不平衡,这些主流的PWM都有精确的电流采样和相间平衡的能力。

上图4个公式表示,通过调节各相PWM的脉宽,每相电感和PCB电阻差不多的情况下,拉平各相位之间的电流差,使负载电流尽可能平均分配到每相。

查看ISEN_NB 1到3,有阻容网络组成,测试这3个引脚,1和3为1.28v,2为1.24v,datasheet里说9mv就触发电流不平衡动作,那么这里一定是触发了这个操作。

先看采样部分,这一部分比较复杂,观察无元件有发霉等异常,简单测下电阻值基本都相同,问题应该不在这里!

看ISEN引脚其实是phase 2出了问题,看看波形,马上就发现了异常

上管波形和phase 3比感觉有点勉强,后面还带一点2v左右的震荡这样子

下管波形是phase 3的两倍宽。都是500ns石基

这就不对了,比比主控出来的PWM2NB和PWM3NB看看:

2 是 3的两倍宽,但是出来的UG脉宽却差不多,LG脉宽才匹配PWM。

由于phase1和3的上管波形一致,那么基本断定是phase 2 出了问题,

摆在我前面有几条路:
1. sense电路问题,前述基本排除
2. 主控出了问题,把PWM2的脉宽搞错了,由于sense引脚电压和主控出来的波形一致,基本也排除
3. phase 2的5AZ也不良了

4. phase 2上的Rug、Cboot等其他阻容元件不良

我动手之前喜欢动脑,最不喜欢把主板搞得乱七八糟,不到万不得已不动风枪。

但是1、2已经基本排除,另外几个猜测只能依靠风枪来验证

再换5AZ,故障波形依旧

在线测Rug 2.2正常
升压电容,换之,涛声依旧。。

没思路了,看着烦,先扔一边,

维修就是这样,有时候死也想不到,但是有时候又灵光一现!

今天突然想到故障上管的波形:

这个波形原本上拉的宽度要和VRM给它的PWM2_NB一致,
这个后面半截却如中年男人一样早Xie了,

打直7M欧姆正常,要么是升压电容容量不够早xie,这个刚才换过了,
要么是。。MOS管不良?

上管换一个4C09B试试,

phase 2漂亮的波形出来了,

两个5AZ也不再发烫,只是正常的温热
轻松烤鸡!

总结:
修好短路之后似乎正常亮机工作了,可是不知能用多久就又会烧PWM和上下管;
隐形软性故障是相间电流不平衡导致其他两相工作加重,长期会损坏PWM和MOS;

给卖家回个消息嘚瑟一下,做一个有始有终靠谱的人

 会员1343568300鑫豆2025-7-7 11:04
 会员1592759300鑫豆2025-4-13 15:37
 会员1540007300鑫豆2024-12-23 21:18
 会员597958300鑫豆2024-12-1 20:50
 会员1234181300鑫豆2024-10-23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