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 蓝屏死机,重装糸统不过,ghost到一半出错

楼主(2023-10-20):
换新固态硬盘也出错,估计U不良,但是又遇到新问题。CpU散热器罗丝,滑丝,老虎钳夹着转,纹丝不动,上烙铁搞了下,也不行,还有啥好办法,干下这罗丝不?各位大神们。

网友A:
锉刀锉一个一字出来,用一字螺丝刀稍微使点劲顶着拧开

网友:
没有打磨笔么,要是有打磨笔弄个一字

网友:
使用合击绝技找同行干吧

网友:
这得使用专业工具来弄

网友:
用电锯锯成一字,用一字螺丝刀?

网友:
断丝取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锉刀锉一个一字出来,用一字螺丝刀稍微使点劲顶着拧开

恩,柠下来了,

网友B:
用尖斜口钳,一下就得出来,比较好使,生锈的,滑丝的,都可以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尖斜口钳,一下就得出来,比较好使,生锈的,滑丝的,都可以弄出来

唯一的不好就是费钳子

网友:
这个有点难整了,楼主厉害

网友:
我都是直接上手电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