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下自己总结的显卡维修检测流程

楼主(2023-10-21):
发一下自己总结的显卡维修检测流程图。
希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A:
抛砖引玉,有哪位大神发下主板的维修检测流程图

网友:
来点干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抛砖引玉,有哪位大神发下主板的维修检测流程图

你想要普通电脑的还是苹果电脑的呢?

网友B:
N卡RTX4090:12V/3V--5V/5V LED (电源芯片或led灯供电)--3V3_SEQ(3V辅助供电)--PS_VMON_PGOOD(功率墙检测ok信号)--CA1V8_NP1V2 (PCIE模块供电)--1V8_MISC(显存vpp供电 同时也给gpu)--DDC_5V(hdmi接口供电)--DP_PWR (dp接口供电3.3v)--NVVDD(gpu核心供电0.9V)--PEX_DVDD(pcie模块供电1V)--FBVDD(显存主供电1.35V)
RTX3090 3080:12v/3V--5V--1.8V--MSVDD--PEXVDD--NVVDD--FBVDD
GTX1060 GTX3070系列:
3V--12V--5V--1.8V--NVVDD--PEXVDD--FBVDD
GTX9XX系列及其以下旧卡参考时序:
3V--12V--5V--NVVDD--FBVDDQ--PEXVDD
AMDRX5600-RX6900:
3V/12V--5V--1.8V--0.75V--VDDCR_GFX核心供电--VDDCR_SOC显存上盖供电--VDD(1.8V显存)--MVDDQ显存主供电--VDDCI_MEM显存总线供电
RX580 RX460 RX590等:
3V--12V--5V--1.8V--0.8V--MVDD--VDDC--VDDCI
R9 390 R9 370 R9 270X及以下旧卡参考时序:
12V--3V--5V--1.8V--0.95V--VDDC--VDDCI--MVDD
希望对显卡维修爱好者或者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朋友有所帮助

经过这几年的显卡维修总结的显卡供电时序,这个可以给大家提供参考,不一定每一个厂家都会采用这种方案但是绝大部分的显卡都是的:
RX6800XT上电时序
显卡供电时序大全

① 3.3V_AUX   用于待机主板PCIE显卡插槽B10引脚提供
② USB_5V     用于待机 接口使用显卡+5V_S5供电电路产生
③ 1.8V_S5     用于待机 供电芯片产生
④ 0.75V_S5    用于待机 供电芯片产生
⑤ 1.8V        供电芯片产生核心供电
⑥ 0.75V       供电芯片产生核心供电
⑦ VDDCR_GFX 核心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⑧ VDDCR_SOC核心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⑨ VPP        供电芯片产生显存供电
⑩ VDD_MEM  显存供电芯片产生显存与核心供电
11 VDDCI_MEM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RX5700XT上电时序
① 5V      供电芯片产生 视频接口供电与供电芯片供电
② 1.8V      供电芯片产生核心供电
③ 0.75V     供电芯片产生核心供电
④ VDDCR_GFX 核心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⑤ VDDCR_SOC核心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⑥ VPP        供电芯片产生显存供电
⑦ MVDDC     显存供电芯片产生 显存与核心供电
⑧ VDDCI_MEM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RX580上电时序
①5V      供电芯片产生 视频接口供电与供电芯片供电
② 1.8V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③ 0.8V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④ VDDCI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④ VDD_MEM 供电芯片产生 显存与核心供电
⑥ VDDC     核心供电芯片核心供电
RX560上电时序
①5V      供电芯片产生视频接口供电与供电芯片供电
② 1.8V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③ 0.8V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④ VDDC      核心供电芯片 核心供电
④ VDDCI      核心供电芯片 核心供电
⑤ MVDD      供电芯片产生显存与核心供电
R9290上电时序
①5V      供电芯片产生视频接口供电与供电芯片供电
② 1.8V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③ 0.95V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④ VDDC     核心供电芯片 核心供电
⑤ VDDCI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⑥ MVDD     供电芯片产生显存与核心供电
R9270上电时序
①5V      供电芯片产生视频接口供电与供电芯片供电
② 1.8V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③ 0.935V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③ VDDC     核心供电芯片 核心供电
④ VDDCI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④ MVDD     供电芯片产生显存与核心供电
R9260上电时序
①5V      供电芯片产生视频接口供电与供电芯片供电
② 1.8V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③ 0.95V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④ VDDC      核心供电芯片 核心供电
④ VDDCI      核心供电芯片 核心供电
⑤ MVDD      供电芯片产生显存与核心供电
VEGA64上电时序
①5V      供电芯片产生视频接口供电与供电芯片供电
② 1.8V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② 0.8V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③ VDDCR_SOC   核心供电芯片核心供电
③ VDDCI_MEM 供电芯片产生核心供电
③ VPP      供电芯片产生 显存供电
④ VDD_MEM 核心供电产生 显存供电
GTX650上电时序
①5V      供电芯片产生 视频接口供电与供电芯片供电
② NVVDD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③ MVDD   显存供电芯片产生显存与核心供电
④ PEX_VDD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GTX1060上电时序
①5V      供电芯片产生 视频接口供电与供电芯片供电
② 1.8V_AON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与BIOS芯片
③ NV3V3   3V3_FPCIE插槽3.3V供电经开关管产生 提供给视频接口电路门电路风扇接口电路供电
④ NVVDD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⑤ FBVDD供电芯片产生 显存与核心供电
⑤ PEX_VDD 供电芯片测试 核心供电
RTX3070上电时序
①5V      供电芯片产生 供电芯片供电
② 3V3_SEQ  供电芯片产生提供给视频接口电路门电路风扇接口电路供电
③ 1.8V_AON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与BIOS芯片
④ VDDC_5V 供电芯片产生 视频接口供电
④ NVVDD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⑤ PEX_VDD 供电芯片测试 核心供电
⑥ FBVDD供电芯片产生 显存与核心供电
RTX4090上电时序
①12V/3V  电源12PIN接口供电与主板PCIE 12V供电
②5V/5V LED  电源芯片或led灯供电
③3V3_SEQ   3V辅助供电
④ PS_VMON_PGOOD(功率墙检测ok信号)
⑤CA1V8_NP1V2  PCIE模块供电
⑥1V8_MISC 显存vpp供电 同时也给gpu
⑦DDC_5V/DP_POWR_3V3  hdmi接口供电/dp接口供电3.3v
⑧NVVDD  gpu核心供电0.9V
⑨PEX_DVDD   pcie模块供电1V
⑩FBVDD  显存主供电1.3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N卡RTX4090:12V/3V--5V/5V LED (电源芯片或led灯供电)--3V3_SEQ(3V辅助供电)--PS_VMON_PGOOD(功率墙检测ok信号)--CA1V8_NP1V2 (PCIE模块供电)--1V8_MISC(显存vpp供电 同时也给gpu)--DDC_5V(hdmi接口供电)--DP_PWR (dp接口供电3.3v)--NVVDD(gpu核心供电0.9V)--PEX_DVDD(pcie模块供电1V)--FBVDD(显存主供电1.35V)
RTX3090 3080:12v/3V--5V--1.8V--MSVDD--PEXVDD--NVVDD--FBVDD
GTX1060 GTX3070系列:
3V--12V--5V--1.8V--NVVDD--PEXVDD--FBVDD
GTX9XX系列及其以下旧卡参考时序:
3V--12V--5V--NVVDD--FBVDDQ--PEXVDD
AMDRX5600-RX6900:
3V/12V--5V--1.8V--0.75V--VDDCR_GFX核心供电--VDDCR_SOC显存上盖供电--VDD(1.8V显存)--MVDDQ显存主供电--VDDCI_MEM显存总线供电
RX580 RX460 RX590等:
3V--12V--5V--1.8V--0.8V--MVDD--VDDC--VDDCI
R9 390 R9 370 R9 270X及以下旧卡参考时序:
12V--3V--5V--1.8V--0.95V--VDDC--VDDCI--MVDD
希望对显卡维修爱好者或者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朋友有所帮助

经过这几年的显卡维修总结的显卡供电时序,这个可以给大家提供参考,不一定每一个厂家都会采用这种方案但是绝大部分的显卡都是的:
RX6800XT上电时序
显卡供电时序大全

① 3.3V_AUX   用于待机主板PCIE显卡插槽B10引脚提供
② USB_5V     用于待机 接口使用显卡+5V_S5供电电路产生
③ 1.8V_S5     用于待机 供电芯片产生
④ 0.75V_S5    用于待机 供电芯片产生
⑤ 1.8V        供电芯片产生核心供电
⑥ 0.75V       供电芯片产生核心供电
⑦ VDDCR_GFX 核心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⑧ VDDCR_SOC核心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⑨ VPP        供电芯片产生显存供电
⑩ VDD_MEM  显存供电芯片产生显存与核心供电
11 VDDCI_MEM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RX5700XT上电时序
① 5V      供电芯片产生 视频接口供电与供电芯片供电
② 1.8V      供电芯片产生核心供电
③ 0.75V     供电芯片产生核心供电
④ VDDCR_GFX 核心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⑤ VDDCR_SOC核心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⑥ VPP        供电芯片产生显存供电
⑦ MVDDC     显存供电芯片产生 显存与核心供电
⑧ VDDCI_MEM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RX580上电时序
①5V      供电芯片产生 视频接口供电与供电芯片供电
② 1.8V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③ 0.8V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④ VDDCI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④ VDD_MEM 供电芯片产生 显存与核心供电
⑥ VDDC     核心供电芯片核心供电
RX560上电时序
①5V      供电芯片产生视频接口供电与供电芯片供电
② 1.8V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③ 0.8V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④ VDDC      核心供电芯片 核心供电
④ VDDCI      核心供电芯片 核心供电
⑤ MVDD      供电芯片产生显存与核心供电
R9290上电时序
①5V      供电芯片产生视频接口供电与供电芯片供电
② 1.8V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③ 0.95V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④ VDDC     核心供电芯片 核心供电
⑤ VDDCI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⑥ MVDD     供电芯片产生显存与核心供电
R9270上电时序
①5V      供电芯片产生视频接口供电与供电芯片供电
② 1.8V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③ 0.935V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③ VDDC     核心供电芯片 核心供电
④ VDDCI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④ MVDD     供电芯片产生显存与核心供电
R9260上电时序
①5V      供电芯片产生视频接口供电与供电芯片供电
② 1.8V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③ 0.95V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④ VDDC      核心供电芯片 核心供电
④ VDDCI      核心供电芯片 核心供电
⑤ MVDD      供电芯片产生显存与核心供电
VEGA64上电时序
①5V      供电芯片产生视频接口供电与供电芯片供电
② 1.8V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② 0.8V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③ VDDCR_SOC   核心供电芯片核心供电
③ VDDCI_MEM 供电芯片产生核心供电
③ VPP      供电芯片产生 显存供电
④ VDD_MEM 核心供电产生 显存供电
GTX650上电时序
①5V      供电芯片产生 视频接口供电与供电芯片供电
② NVVDD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③ MVDD   显存供电芯片产生显存与核心供电
④ PEX_VDD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GTX1060上电时序
①5V      供电芯片产生 视频接口供电与供电芯片供电
② 1.8V_AON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与BIOS芯片
③ NV3V3   3V3_FPCIE插槽3.3V供电经开关管产生 提供给视频接口电路门电路风扇接口电路供电
④ NVVDD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⑤ FBVDD供电芯片产生 显存与核心供电
⑤ PEX_VDD 供电芯片测试 核心供电
RTX3070上电时序
①5V      供电芯片产生 供电芯片供电
② 3V3_SEQ  供电芯片产生提供给视频接口电路门电路风扇接口电路供电
③ 1.8V_AON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与BIOS芯片
④ VDDC_5V 供电芯片产生 视频接口供电
④ NVVDD 供电芯片产生 核心供电
⑤ PEX_VDD 供电芯片测试 核心供电
⑥ FBVDD供电芯片产生 显存与核心供电
RTX4090上电时序
①12V/3V  电源12PIN接口供电与主板PCIE 12V供电
②5V/5V LED  电源芯片或led灯供电
③3V3_SEQ   3V辅助供电
④ PS_VMON_PGOOD(功率墙检测ok信号)
⑤CA1V8_NP1V2  PCIE模块供电
⑥1V8_MISC 显存vpp供电 同时也给gpu
⑦DDC_5V/DP_POWR_3V3  hdmi接口供电/dp接口供电3.3v
⑧NVVDD  gpu核心供电0.9V
⑨PEX_DVDD   pcie模块供电1V
⑩FBVDD  显存主供电1.3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要普通电脑的还是苹果电脑的呢?

普通的吧

网友B:
阁下还是自己去B站看任师教维修,他的视频已经把普通电脑的检修流程讲完了,你去找他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阁下还是自己去B站看任师教维修,他的视频已经把普通电脑的检修流程讲完了,你去找他就是了

完全是免费的视频教程,声音洪亮,保证你听的清楚

网友:
主板的上点时序能不能说下,谢谢!

网友(2023-12-12):
谢谢老师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