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2303a C449

楼主(2023-10-21):
东芝2303a 错误代码C449
一般提示c449,是因为异常调整后加热器灯异常 (高温条件下温度异常)一般是灯或者电阻问题。

修复方法:

(1)同时按住“0”、“8”键开机”

(2)出现时对话框时,松开“0”、“8”键,点清除键,输入“2002”,点“确认”,点“开始”,再点“清除键”,输入“0”,点“确认”,点“开始”。

关机,重新开机,如果不是硬件故障,一般就可以工作了。

如果遇到定影上下辊粘连的更换或者给慢慢弄开也可以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