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cpu降频、锁频会有哪些原因

楼主(2023-10-21):
电脑cpu降频、锁频会有哪些原因引起?

网友A:
阁下修的是什么电脑呢?很多原因哦,供电不足也会降频,PS_ID被拉低也会降频,CPU损坏也会降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阁下修的是什么电脑呢?很多原因哦,供电不足也会降频,PS_ID被拉低也会降频,CPU损坏也会降频

遇到好多电脑,苹果,联想,小米,华硕的电脑都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阁下修的是什么电脑呢?很多原因哦,供电不足也会降频,PS_ID被拉低也会降频,CPU损坏也会降频

感谢大佬的回复

网友:
B站上有很多教程案例,你可以专门搜集降频的案例看看,每个案例都不一样,所以降频的问题也不是一概而论,你懂的

网友:
哈哈,我知道的也只是一点点

网友:
有的故障很奇葩,一个电阻就会引发一些问题,比如这个 帖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5442-1-1.html

网友:
常见的问题就是CPU散热不良过热会引起过热信号PROCHOT 电压异常会锁频,也就是降频。降低整机工作功耗,从而达到降温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