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该怎么理解,最近学着学着

楼主(2023-10-21):
这个电路该怎么理解,最近学着学着懵逼了,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如图:这个复合管有两个控制极,2脚需要3v-5v-pok高电平信号过来控制导通拉低5脚,从而截止3-4脚,而确定rsm信号给出去,但问题是2脚本来就有个3v通过100K电阻上拉,相当于2脚一直是个高电平,那这个3v-5v-pok信号不是等于没有吗,它根本就是形同虚设。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了我迷糊的根源,就是这个3D3V-AUX-S5同时接了两个控制极,它到底是高还是低?那还要另外两个信号和这个管子干什么呢,我真的懵逼了,请大师指点,也不知道说的大佬能看懂不。 #芯片级维修技术支持#

网友:
首先,3v-5v-pok,这个信号是3 5V待机电源好信号,接到待机芯片,在待机不正常的情况下,此信号会被待机芯片拉低
3D3V-AUX-S5仅提供上拉电压,不负责控制,真正的控制级有且只有一个,就是3v-5v-pok
RSMRST并不是由此电路产生,而是此电路可以控制其关闭
这个电路的目的是在待机不正常的情况下,控制关闭1-6,使5脚高电平,倒通3-4,拉低RSMRST,使后续电路关闭,保护主板
在待机正常的情况下,这个电路甚至可以去掉

网友:
至于3D3V-AUX-S5,则是来自3V线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