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3笔记本,不充电,测试usb-c不升压

楼主(2023-10-21):
联想L13笔记本,不充电,测试usb-c不升压,tps65994换了,还是不升压,看资料这芯片有读程序,可是图纸上有标存储芯片,实际电路只有焊盘没有元件,大师们有修过这机器的吗?是不是这资料存储在Bios里

网友A:
USB-C不升压你去换TPS芯片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C不升压你去换TPS芯片干啥???

这个是一个控制升压的芯片

网友:
重新换了块芯片好了,机器能开机也能充电了,可是单电池开机没有问题,可是开机后插充电器机器也能充电,可是再关机就不正常了,开关指示灯闪像是休眠了一样,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只有长按开机键强关电源指示灯才灭。可是再次开机Coms信息就丢失了,coms电池确实也没电了,换新电池,故障依旧。

网友B:
现在发现了,用笔记本内置电池重启,关机,怎么都没有问题。只要插了type c充电器,哪怕就一行,再关机或重启都不能正常。强关后,Coms信息就丢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发现了,用笔记本内置电池重启,关机,怎么都没有问题。只要插了type c充电器,哪怕就一行,再关机或重 ...

语句不通顺啊。

网友(2023-11-29):
tps65994灌胶一翘就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