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3-10-21):
各位大佬,这个是一个分压电路,正极是+6V,负极接地,电路中有两个串联的100K电阻,这样中间的点位就会得到一个+3V的电压信号。其中有一个电阻短路了,请问一下,我能不能把这两个100K的电阻都拆了,换成2个400K的电阻,为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麻烦各位大佬有空的时候回复一下,有积分悬赏。

网友:
理论上换两个同样的没问题,实际上牵涉到输入输出电阻以及响应时间的问题,不要更改阻值。可以用接近的阻值更换。

网友A:
楼主,你好,跑就经典的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着样的电阻都是需要原值代换的。如果下拉电阻的阻值增大,会延长下拉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跑就经典的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着样的电阻都是需要原值代换的。如果下拉电阻的阻值增大,会延 ...

大佬,谢谢你,因为楼上先回答,所以分给楼上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