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G10公共点短路维修完成后显卡驱动感叹号

楼主(2023-10-21):
维修到一台神州战神G10-CU7PF,10代I7-10750H+2070S的游戏本,原本故障是公共点短路,一路路供电管拆开测试发现是显存1.2V复合MOS管86903烧了一颗,更换MOS管上电能正常开机但显卡驱动异常,可以认到是2070S但有感叹号,GPUZ显示核心认到正常但显存那部分全没有显示,这种情况是显存挂了吗?又怎么能快速找到坏掉的显存?望不吝赐教,可以付费

网友:
显存供电也要给显卡的 显存没短路不发烫大概率核心挂了。

网友:
这种情况核心和显存全挂的

网友A:
代码要是43,用测显存软件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代码要是43,用测显存软件测一下

MATS吗?下了个用不了

网友:
上管击穿的,显存和核显一起坏的概率很大了

网友:
估计都挂了,很容易挂

网友:
听说显卡的供电短路有的救.显存供电短路基本都以显卡显存一起带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TS吗?下了个用不了

用硬盘版的

网友:
估计显存方向偏多

网友:
要不两个两个的换显存试试

网友:
先试试显存吧,祝你好运

网友:
抬走下一个,显存核心一起送走

网友:
还有没有其他故障会导致这样?显卡芯片业换了,8颗显存颗粒也换了还这个鬼样

网友:
不好说,估计是换的核心和显存有问题

网友C:
像这种烧显存的,我一律不修了。后期其他的供电芯片也还是会烧

网友:
显卡显存全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烧显存的,我一律不修了。后期其他的供电芯片也还是会烧

搞不好,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