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爱普生l805开机五灯全闪

楼主(2023-10-21):
客户一台爱普生l805打印机,一开机一两秒就五灯全闪,电脑提示卡纸,但是没有卡纸,把子车推到中间然后开机的话就是在图二这个位置卡着然后五灯全闪。如果把子车推到最右边的话,自检的步骤可以多一点,但是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会哒啦哒啦响,然后还是那个位置卡着然后五灯全闪,小弟望各位大哥指点一二,光栅条和光栅圈都用酒精擦过了。

网友:
每次都是卡在图这里然后五灯全闪

网友:
提示这个电脑

网友:
光栅条是不是被污染了,用酒精擦容易擦坏的。

网友:
上次修忘了。清理一下

网友(2024-03-01):
好像是字车下面的传感器污染或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