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新通病时认或不认硬盘!15ADA05 NM-C821 REV1.0 或者NM-D151

楼主(2023-10-21):
联想新通病时认或不认M.2硬盘!15ADA05 NM-C821 REV1.0 或者NM-D151两块主板通病!1,两个解决办法,买个SATA扩展线,换2.5SATA SSD。
2,

此机器拆机后硬盘一直可认,上机就有概率不认SSD,期间我们换了CPU,接口,等等都未解决,因为只要不上螺丝,或者可能上了螺丝测量都很正常,但是客人拿回去用就有概率不认硬盘,维修和研究的时间跨度很长,耗费心力。
维修到此结束!研究不易,分享更不易,望诸位能加个分,多谢!
此机器还有其它毛病看我其它帖子。

 会员1559652300鑫豆2026-1-15 14:30
 会员1500810300鑫豆2025-12-28 11:49
 会员553624300鑫豆2025-11-9 18:25
 会员492928300鑫豆2025-9-29 16:16
 会员542407300鑫豆2025-8-10 16:00

网友A:
既然知道了SSD_RST#哪个地方掉漆漏电,就不用飞线,贴茶色胶带就能解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知道了SSD_RST#哪个地方掉漆漏电,就不用飞线,贴茶色胶带就能解决吧?

嗯,可惜楼主修完了跑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知道了SSD_RST#哪个地方掉漆漏电,就不用飞线,贴茶色胶带就能解决吧?

因为板层多数时候接触不良了,就是本来两端本来为0阻值,你按压一下,直接不导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板层多数时候接触不良了,就是本来两端本来为0阻值,你按压一下,直接不导通了。

是短路还是断路,还是同时断路又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短路还是断路,还是同时断路又短路?

上螺丝,按压短路,不上螺丝,按压,断路。 够蛋疼吧?这机子,你搭起来甚至短时间还没问题,都是拿回去用两天不认了。简直极品。测试的时候不按压,所有数值正常,只有按压才会出问题。

网友(点评):
在那个地方刮开板子,重新飞线不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螺丝,按压短路,不上螺丝,按压,断路。 够蛋疼吧?这机子,你搭起来甚至短时间还没问题,都是拿回去 ...

这种问题是最恶心人的,能找出问题实在不容易

网友:
有地方断线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太厉害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这贴子含金量高

网友C:
板层,手术刀上

网友:
这问题还真是够折磨人的。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细心加耐心

网友:
现在联想问题是越来越多了

网友:
感谢分享。主要是现在的板太薄了。

网友:
这问题头大,够折磨人的。还好楼主耐心极高,

网友:
为有你这样的同行感到骄傲

网友:
感谢分享 以后碰到了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加分

网友:
这种问题也够蛋疼   修好不容易啊

网友:
这类故障费心费力,还收不到相应的报酬......

网友:
NB我也遇到一个干CPU没好,看看复位吧

网友:
学习一下,嗷嗷

网友:
这确实费了好大劲才找到故障点

网友:
修这种问题确实够头疼,既考验维修师傅耐心又考验客户的耐心

网友:
图片在清晰点就好了   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这都能发现,牛逼

网友:
看来又是血淋淋的经验

网友:
下次碰到试下,谢谢楼主分享,,不容易分析出来。加分

网友:
楼主好人啊,辛苦了

网友:
我们机修华为也是,黑屏蓝屏早期怀疑CPU,结果就是硬盘问题,秒杀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来看看,还好楼主耐心极高,

网友:
楼主辛苦了,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这种问题,估计全网都没两个人有这耐心去修,关键还能找出问题,实属大神

网友:
这问题很少见,接线还是简单直接。

网友:
,仔细拜读过月饼、船大、轩辕等大神的帖子,受益匪浅!

网友:
大师级啊
不错不错

网友:
维修业就是细心最好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

网友:
为什么不选择从CPU焊盘引线出来代替原来的走线,这样应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吧,只要CPU这边不短路,重新引线,原CPU的那个焊盘翘掉不要就可以,应该时可以解决的

网友:
设计缺陷啊

网友:
这种问题能找出来肯定是花了不少精力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博主能研究得这么透彻,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层,手术刀上

刮骨疗伤?哈哈哈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板层的问题吗

网友:
遇到过一个客户,不认wifi网卡的,应该是cpu问题,直接叫她姐外置的了

网友:
学习了!分享不易,感谢分享

网友:
我这边都是换版

网友:
很好,有修到不人板载的

网友:
高手高手高手高手高手高手高手高手高手

网友:
路子没毛病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服务

网友(2023-11-26):
通病是会断线啊

网友:
没事看图谱,维修有近路,老马能识途,跟着走没错。。。

网友:
学习楼主技术精湛,细心加耐心

网友:
现在这种板都是cpu

网友:
够折磨人的。还好楼主耐心极高

网友:
遇到个联想装D壳打螺丝 就花屏....后来干脆后面几个螺丝没打

网友:
干CPU 肯定能好

网友(2023-12-30):
没有强大的理论基础 ,这玩意真没办法修复

网友:
受教了,前辈,感谢分享

网友:
受教了感谢分享

网友:
资源共享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上班太无聊了,随便点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CPU虚汗导致的吧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

网友:
确实写得不错,收藏了

网友:
现在的板子质量越来越差了

网友:
又是很细小的线,很吃眼力啊。楼主好功夫

网友:
下次遇到少走弯路

网友(2024-01-31):
一般很少会怀疑到板层出问题的,厉害!

网友:
断线是吧。。。。

网友(2024-03-02):
修好了吗,怎么弄的?~~~~~

网友:
联想最垃圾

网友:
这种故障能找到实属不易

网友:
还是低温锡,,引起的

网友:
这种问题最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螺丝,按压短路,不上螺丝,按压,断路。 够蛋疼吧?这机子,你搭起来甚至短时间还没问题,都是拿回去 ...

严重缺陷 设计操蛋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试过M.2座子脱焊的,加焊后好了,我晕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精神~~

网友:
太有针对性了--我等芸芸众生,演艺界大佬一个出场、几句台词的回报就是维修大佬们撅起屁股奋战几个月也搞不到的收入!?

网友(2024-04-14):
我前面遇到联想老的拯救者也是时认硬盘时不认,做了系统进不去,最后发现接口的一个耦合电容一端没阻值重新焊接就好了,换以前的脾气都是先干桥再说哈哈

网友:
没有一点耐心,还真搞不定

网友(2024-05-18):
学习了,
楼主辛苦了,为有你这样的同行感到骄傲

网友:
感谢分享,很详细,下次遇到试试看。。

网友(2024-06-23):
楼主真是好人!
感谢分享!

网友:
嗯,可惜楼主修完了跑路了

网友:
学习了,感谢经验分享

网友:
图文并茂,技术牛B

网友(2024-08-08):
我也有个神州的 修神州很麻烦

网友:
这是一个隐蔽问题,能找到问题点不容易

网友:
说得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2024-09-14):
厉害了,这都能发现,是我只能换个2.5寸硬盘了

网友:
NM-C821  点位
NM-D151  点位

NM-C821.tvw

NM-D151.tvw

网友(2025-02-18):
懂时序的就是行内人了

网友:
这么新的电脑都能断线

网友:
通病最好了,,,,,,,,,,,,,,,,,

网友(2025-04-09):
我遇到的是CPU虚焊导至的不认盘,蓝屏

网友(2025-05-20):
这奇葩问题  LZ真有耐心  辛苦了  我们这些小白又少走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