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主机删除uefi分区后成砖

楼主(2023-10-21):
z3736f   2G+32G,cpu内存硬盘是一体焊接在一起的电脑盒,格式化硬盘后,把efi分区删除后。bios进不去,启动盘也没反应,一开机就卡住了,按键盘没反应。启动盘没反应,键盘也不能用,bios进不去,显示界面时按键盘也不反应,哪位大神有没好建议。(原来发了一个贴未解决,加图片好像不能修改原贴,重新开一个贴)

补充内容 (2023-11-6 14:33):
怀疑当初删除ufi分区后bios中禁用了Usb接口,usb接口键盘接上没反应,小键盘灯不亮。没有ps/2接口

网友A:
这连U盘也进不了,应该有强刷途径吧

网友B:
wifi模块那里的空位是否MICRO usb口,焊上看能否通信

网友C:
自带一个TF卡槽,试试做个UEFI系统,看看能不能启动到TF。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fi模块那里的空位是否MICRO usb口,焊上看能否通信

那个是tF卡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带一个TF卡槽,试试做个UEFI系统,看看能不能启动到TF。

试了一下,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连U盘也进不了,应该有强刷途径吧

就是不知道怎么刷,在哪刷。还是说要拆下emmc芯片

网友D:
要是有两台一样的机器就好了,直接拆emmc,芯片数据拷贝一下

网友E:
这种操作不会造成嵌入式系统瘫痪吧,你把电池取下来试试,能不能恢复BIOS。

网友:
用平板专用pe系统应该能进pe

网友:
看到这个界面就跟杂牌笔记本一样,都得用专用的系统资料,专用的方法才行,现在往进bios方法或者PE方法琢磨,这种都不能随便做系统的,不然各种问题

网友:
试试用32位的WINPE,这种一般是32位的

网友:
这种看着和平板电脑差不多,用安装平板系统的方法试试看吧!

网友F:
能连usb就刷个系统就好,不能连的话刷bios这种断电不能恢复的bios,找个差不多硬件的刷入就行

网友G:
简单,下个安装版WIN8用软碟通写进U盘轻松搞定,这个U不支持64位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操作不会造成嵌入式系统瘫痪吧,你把电池取下来试试,能不能恢复BIOS。

试过了,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连usb就刷个系统就好,不能连的话刷bios这种断电不能恢复的bios,找个差不多硬件的刷入就行

拆下bios芯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简单,下个安装版WIN8用软碟通写进U盘轻松搞定,这个U不支持64位而已

我也没用64位的系统啊

网友:
32位PE肯定可以,你只是对硬盘操作,不可能改了主板的bios.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简单,下个安装版WIN8用软碟通写进U盘轻松搞定,这个U不支持64位而已

好像说键盘都没反应,能连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说键盘都没反应,能连u盘?

嗯,要支持的启动盘就可以,不然就像死机一样

网友H:
先屏蔽板载硬盘。外接32位uefi装好系统的硬盘,然后进入高级模式,重启进入bios再搞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屏蔽板载硬盘。外接32位uefi装好系统的硬盘,然后进入高级模式,重启进入bios再搞

怎么屏蔽?bios进不去啊,只开机,其它啥都没反应

网友:
Q我,我可以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有两台一样的机器就好了,直接拆emmc,芯片数据拷贝一下

肯定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