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43-ud3l2秒断电重启 请教

楼主(2023-10-21):
查了下各电压正常   最后查到IT8268R这个芯片上     看过很多帖子    就感觉2脚3.3v不正常    请教下 2脚硬改是多少v是1.2v吗        1脚3.3v    13脚3.3v    27脚0v

网友:
2脚应该是3.3v,27脚应该是3.3v ,建议更换IT8268R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