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格式的用什么软件打开的

楼主(2023-10-21):
谁知道cad格式的用什么软件打开的。

网友:
这是点位图,需要有用点位图软件。

网友:
Cad格式当然用cad软件打开了

网友A:
用点位图查看软件(PCBRepairTool)看看能不能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点位图查看软件(PCBRepairTool)看看能不能打开?

用了,点了后,程序一直停止响应。。。。

网友:
点位图软件报错,如果报错,这样设置

网友:
可以多找几个点位图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