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冷机花屏开一会就好,三星带鱼屏C34S890WJ

楼主(2023-10-22):
三星带鱼屏C34S890WJ
下面半部分黑屏,有跳动的横线,开一会大概5分钟时左右就恢复正常

网友:
COF出问题了吧

网友:
不用想,屏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楼主好运气

网友:
三星屏通病~~~边板问题    换边板没用就屏老化

网友:
这个比较难修了

网友(2024-01-10):
同样的问题我的还放着没修呢

网友:
我遇到好些三星屏气温低时调到高刷新率就出这种现象,听说可以技改。去掉温控电阻或者刷固件可以解决

网友:
三星屏。不能用了。坏的多。三年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