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U2312hmt不开机

楼主(2023-10-22):
U2312hmt,电源板左三黑色线5v,其他线都没有电压,接驱动板后,1084-33管没有电压

网友:
不好修吧,这啥呀

网友A:
1117输出电流太小了,,,怕用不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17输出电流太小了,,,怕用不住

请问一下有其他芯片推荐吗?
可调整电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有其他芯片推荐吗?
可调整电压的

1084-ADJ就是可调电压的。1084-33是固定3.3电压的。。但它们都是比1117输出电流要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84-ADJ就是可调电压的。1084-33是固定3.3电压的。。但它们都是比1117输出电流要大很多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