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IOS刷写效验错误

楼主(2023-10-22):
主板是这个型号ROG-MAXIMUS-XII-HERO-WIFI  官网下的BIOS  和原机备份的BIOS 刷多是效验错误 原机开机触发跑马00  刷了后效验不过焊上去不触发 刷了几遍多是一样芯片也换过两个了32M的MX25L25673GZ41
编程器809F  有知道的朋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这是默认的选择芯片型号  和芯片型号不符的缘故吗

网友:
用809h试试

网友:
直接装不用理他,写人成功就行了

网友:
重新刷一次就可以了,友情提示,备份很重要

网友(2024-06-28):
解决没有,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相当尴尬。原本是电流很乱,刷个BIOS刷不进去,备份的也刷不回去了

网友:
看是不是夹子没有加好,有时候就是松了才会校验失败